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TMC8462TMC8462TMC8461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楼主(2019-02-12):
EtherCAT(用于控制自动化技术的以太网)是一种基于以太网的开放式实时现场总线系统。

EtherCAT salve从站控制芯片 TMC846284618460

德国TRINAMIC作为一家专注运动控制+半导体行业领先公司,提供从芯片-模块-系统整体解决方案。TRINAMICEtherCAT产品 涵盖了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EtherCAT步进电机驱控器、EtherCAT伺服电机驱控器

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

型号

性能描述

TMC8460-BI

TMC8460-BI是一款EtherCAT从站控制芯片,用做在EtherCAT Master主站 Slave从站之间的数据转换。在硬件中还集成了大量复杂的实时IO功能,用于电机控制或者运动控制系统

   特点:

-            最简单的工业应用ESC(EtherCAT Slave   Controller (ESC)

-            免授权

-            功能强大/高可靠性/高灵活性

-            可用于自动化/驱动器/机器人/电子半导体/多轴系统/电机运动控制

功能:

-            标准的EtherCAT从站协议带有2MII端口、6个FMMU,6个同步管理器。64Bit分布时钟,16K Bt ESC RAM

-            外部的IIC EEPROM

-            SPI数据接口(PDI)高达30Mbit/s

-            SPI接口连接TRINAMIC多功能I/O块(MFCIO),高达30Mbit/s

-            可选的设备模拟模式

-            Trinamic Multi-Function and Control IO Block (MFCIO)

1.8个数字通用I/O,可分别单独配置

2.单端增量编码器输入ABN

3.内部自带step/Dir信号输出

4.3通道PWM输出,频率,占空比和停滞时间可配置

5.通用的SPI主站接口可最多接4个从站 TRINAMIC的芯片

6.可配置的IRQ中断和触发信号

7.可配置看门口用于输入和输出

8.可简单通过EEPROMMCU配置

- 16MHz时钟输出,如MUC TRINAMIC芯片或其他周边设备

- 操作电压 3.3V1.2V

- 工业环境温度 -40°C to +100°C

- 封装VFGG400, 17mmx17mm 0.8mm pitch

另外2EtherCAT从站芯片为TMC8461-BA TMC8462-BA集成了PHY

此外TMC8670除了集成了EtherCAT从站还集成了伺服FOC算法

www.trinamic.com.cn

网友A(2019-08-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