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放收卷能实现吗

楼主(2019-02-13):
想做一个收放卷的项目,用触摸屏+三菱Q系列PLC+伺服电机,收放卷的速度和张力都是可以调节的

放卷用计米器或者其他速度传感器,伺服速度模式;

收卷用张力传感器,伺服扭矩模式,下图这样

  1. 这种可行吗,实现速度和扭矩都调节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方法

  2. 传感器的摆放位置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有简单方法,就是不用张力传感器,直接伺服转矩控制,但是需要放卷和收卷调节好,

而且还和产品有关系,你的产品受拉力范围

网友B:
这个可以实现,就看你的精度要求有多高了!

网友C:
具体收放系统还是根据你的产品需求,如果只是简单的收放(类似贴标机标签取完后废料收取),就用普通电机加光电开关就可以实现。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就使用张力传感器。楼主可以找一下相关做张力控制系统的,现在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的。

网友D:
我的理解刚好相反:放卷用力矩模式控制,收卷用速度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刚好相反:放卷用力矩模式控制,收卷用速度模式

完全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刚好相反:放卷用力矩模式控制,收卷用速度模式

请问为什么呢,这样等于是收卷是主动轮,放卷是从动吗

网友E:
这个很好实现,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这样的项目,用的Q03UDE的PLC。有兴趣可以聊聊。

网友F:
我的理解是,收卷速度模式控制,放卷力矩模式。精度不高,不需要张力传感器。仅靠力矩模式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刚好相反:放卷用力矩模式控制,收卷用速度模式

赞成,放卷给个反向的转矩,收卷速度闭环

网友H:
明明是个王者偏要装个小白

网友I:
收卷用开环都可以的

网友J:
学习学习 PLC技术,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K:
回复内容:此话何解?

引用 网友H:
明明是个王者偏要装个小白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收卷速度模式控制,放卷力矩模式。精度不高,...

这个正确,以收卷作为主动,放卷作为被动,这样不会出现放卷速度过快而使得收卷出现松弛,主动带动被动使被动物处于绷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