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编程求助,如何计算坐标系?

楼主(2019-02-13):
如下图ABB机器人自带函数,可以通过三个点重新定义一个坐标系,KUKA机器人是否有这种标准函数,最好有函数手册提供。悬赏30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帮助文档里一般不会出现,找找高级深入点的培训教材吧!

网友B:
KUKA机器人位置计算程序如下:

p1_1_m=xp1_1

p1_1_m.z=p1_1_m.z+acc1

p1_1_h=p1_1_m

p1_1_h.z=p1_1_h.z+300

网友C:
学习学习 PLC技术,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D:
额,我学过fanuc的,不过我忘了,我回去看看书再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