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的平稳性如何保障?

楼主(2019-02-13):
山东康道智能资讯:桁架机械手的平稳性如何保障?桁架机器人的平稳性能让桁架机器人好的工作,同时,避免了位移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生位移,可能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一、桁架机器人的平稳性如何保障?

1.运动件的重量

运动件的重量包括桁架机械手本身的重量和被抓物的重量。

运动件重量的变化对定位精度影响较大。通常,运动件重量增加时,定位精度降低。因此,设计时不仅要减小运动部件本身的重量,而且要考虑工作时抓重变化的影响。

 2.驱动源

液压、气压的压力波动及电压、油温、气温的波动都会影响机械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因此,采用稳压及调节油温措施。如用蓄能器稳定油压,用加热器或冷却器控制油温,低速时,用温度、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控制。

3.控制系统

桁架机器人开关控制、电液比例控制和伺服控制的位置控制精度是个不相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各种控制元件的精度和灵敏度不同,而且也与位置反馈装置的有无有关。

编辑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4.定位方式

不同的定位方式影响因素不同。如机械挡块定位时,定位精度与挡块的刚度和碰接挡块时的速度等因素有关。

 5.定位速度

定位速度对定位精度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定位速度不同时,耗散的运动部件的能量不同。通常,为减小定位误差应合理控制定位速度,如提高缓冲装置的缓冲性能和缓冲效率,控制驱动系统使运动部件适时减速。

6.精度

桁架机器人的制造精度和安装调速精度对定位精度有直接影响。

7.刚度

桁架机器人本身的结构刚度和接触刚度低时,因易产生振动,定位精度一般较低。

二、小编总结

桁架机械手是用来替代人工进行工作的,一般来说,桁架式机器人一般是固定于地面上的,那么,如何保证桁架机器人的平稳性?桁架机械手能否准确地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定位问题,是若干线量和角量定位的组合。在许多较简单情况下,单个量值可能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