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控制系统

楼主(2019-02-13):
PLC小白,有知道在发酵过程中PLC如何控制参数的大神么?想知道控制参数变化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太虚,没有具体下来。

你可以自己整理一下,再具体讨论。我没有做过发酵工艺。纯粹门外汉,整理思路如下:

1  发酵过程中需要控制的是什么,比如压力,流量,温度,重量等等。

2  这些量是怎么采集上来的,分别用什么传感器。

3  这些变量需要怎么控制,比如流量用阀门调节还是变频器控制电机,重量分配时怎么的配方等。

4 分析了这些之后,就知道PLC的输入是哪些,输出是哪些了。然后结合工艺和机械工程师,大体能给你答案。

网友B:
太过笼统,具体问题才好分析

网友C:
可以,需要上位机软件,然后用上位机软件读取    PLC的数据,上位机软件里的数据里有一个是曲线图,就是实现,或者历史数据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E:
使用wincc软件吧,能够记录记录存储并分析数据,进一步预测也可以的!

网友F:
有具体工艺流程吗?这个是需要根据工艺来编写程序

网友G:
这是工艺核心技术,没人会告诉你。

网友H:
学习学习 PLC技术,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I:
根据工艺编写PLC的程序。

网友J:
你什么都没说 根本无法回答

网友K(2019-12-25):
过来添加人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