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怎么导入GSD文件

楼主(2019-02-13):
在硬件组态时,怎么把伺服电机的GSD文件导入到PLC。

网友A:
选项→安装设备描述文件(GSD)

网友B:
组态页面:菜单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然后选择GSD文件所在目录,选用GSD文件,点击安装。

HAVE FUN!

网友C:
2楼正解,或者楼主可以去西门子官网上看看视频,很多功能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