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设置限位

楼主(2019-02-14):
(图片)

楼主:
初学三菱plc,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程序中是常闭,外部接线也接常闭的话,限位线圈就不得电了!

这是基本知识!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C(2023-03-28):
正负限位,看你是使用硬件限位还是软件限位。

硬件限位实际应用中现在已经少用了,这个需要限位开关连接到控制电路工作回路中,

比如常闭触点行程开关   运动块触碰-状态变为常开,即断开对于的电机控制线圈。(前提是行程开关串联在控制电机的继电器线圈回路中)

软件限位:现在基本都把限位开关、U型开关、行程开关等都连接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输入点。这样仅需要你注意区分PLC的输入点状态,你反状态控制无非就是取反用在梯形图程序中控制输出,把握好物理、控制逻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