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纳光幕修理

楼主(2019-02-14):
邦纳光幕发射端、接受端玻璃防护罩部分地方被撞破,可否使用光幕的编程软件对光幕进行设置,将破损处的红外发光灯炮关闭,这样避免整套光幕报废,请各位大神给予指导!!

网友A:
建议咨询下厂家

网友B:
估计是不可以这样的,一般都会有保护罩(设备前期会考虑)。还有一点,即使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关闭损坏部分,你关闭了一部分,如果操作人员操作过程中因为这部分屏蔽受伤,得不偿失。综合考虑,换个新的,即使换个国产的也行。

网友C:
具体型号是哪款,中高端光幕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盲区,屏蔽掉不想用的部分

楼主:
感谢回复,以上是该光栅的照片

网友D:
换玻璃。把玻璃破的地方取掉。

网友E:
还是咨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玻璃。把玻璃破的地方取掉。

你好,玻璃用密封胶粘死了,不知道怎么换啊,如果能换玻璃是经济的,好像邦纳厂家也不单卖玻璃啊

网友F:
联系我这边可以帮您,我是光栅生产厂家,可以维修国内外的光栅,13237170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