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mcgs下拉框或按钮来选择显示或不显示某条历史曲线

楼主(2019-02-14):
MCGS如何通过下拉框 或 按钮 来选择显示或不显示那条曲线

例如有一个储罐的液位、温度,设置成一个变量组,然后做进MCGS历史曲线,

能不能通过下拉框 或 按钮来选择显示液位、温度,例如限位一个按钮,温度一个按钮,点一下显示一个,再点一下不显示,两个分别这样。

或者通过下拉等来实现。

实现类似IFIX这样图片的功能:可以只看温度或液位,或者两个都看,谢谢各位

网友(2019-08-26):
哥,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