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历史曲线曲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9-02-14):
问题1:历史曲线里面如何实现(不适用自带的)曲线选择

例如一个储罐有液位、温度(两个变量成一个变量组做进曲线),在运行界面如何实现选择液位、温度、或都不选择,或只选择一个,通过下拉框 或 按钮等等方式实现

下图为IFIX的,能实现这种功能吗

问题2:历史曲线里面曲线表示的曲线1、曲线2分别为液位、温度,设置的最大最小值不同,可是即使单独选择曲线2,y轴量程也不便,仍然是曲线1的

网友A:
写脚本都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