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暖通CAD软件的智能水路系统来设置DWG图纸怎么操作?

楼主(2019-02-1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软件的学习和使用也是一样。需要对使用习惯,使用要求先设置好再画图,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浩辰暖通软件中每个模块都有系统设置,用来设置本模块使用的一些习惯、标注。所以学习智能水路先学习它的系统设置。本文介绍以图为乐,暖通CAD智能水路系统设置学习。

  系统设置

  菜单:[智能水路]→[系统设置]

  功能:设置智能水路系统绘图时所需要的参数

  全部设置内容可通过“导出配置”和“导入配置”进行数据的备份。

  “确定”按钮为应用并退出功能,“应用”按钮为应用当前设置,“取消”按钮为直接关闭不保存当前设置。

  系统设置

  控制通空调水路对应的管线类型,同时可增加、删除管线类型的种类。

  图层

  对各种类空调水路管线的图层名称、颜色、线型、线宽等参数进行设置、编辑。

  法兰设置

  法兰尺寸设置,对不同直径的管线,可以设置不同的法兰出头量和厚度,设置后只影响新生成的法兰或者在带法兰的实体更新时同步修改法兰。

  绘图设置

  设置绘图时的立管和竖管形式,可以修改出图直径和立管样式(包括双圆、单圆和填充);勾选补齐缺失的立管编号的情况下,立管布置将会自动优先使用图纸中缺失的编号,不勾选下,会自动使用最大编号;

  设置立管标注的标注形式(包括圆环式1、圆环式2和引出时),设置圆环直径和字体高度;

  设置扣弯的样式(包括弧形和圆形),设置扣弯的出图直径;

  设置出图比例和绘图比例,出图比例与CAD界面中的出图比例一致

  设置一般文字的参数,选择使用CAD当前字体时,标注字体默认采用CAD当前设置的字体,选择使用暖通软件文字样式时,将默认使用HC_INT字体,同时可以通过下拉框设置CAD当前使用的字体;

  设置管线绘制时是否使用刻度盘固定角度,以及刻度盘的角度间隔;

  设置生成的过桥弯在平面图下的半圆示意直径;

  显示设置

  设置中心线的显示,如显示水管、弯头、三通等图形的中心线。

  设置同标高管线发生交叉时,自动生成三通、四通等构件以后,是否将原来的管线打断为两根管线。

  设置不同标高的实体,在俯视图中发生交叉而导致遮挡的情况下,是否显示被遮挡的部分,同时设置遮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