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管转子流量计的安装与选型使用

楼主(2019-02-14):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目前工业上选用最多的流量仪表种类,对于玻璃管浮子流量计的选型主要要几个方面:温度、压力、介质、介质密度、流量范围、连接形式等等。玻璃转子流量计的温度在-20~120之间,但是如果是内衬四氟的转子流量计是没办法达到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转子流量计,主要部件刻度管是玻璃,所以肯定有一个压力极限,不同口径的玻璃管转子流量计耐压也是不同的。而从流量范围来说,一般正常的常用流量为刻度管最大流量的2/3处比较为准。 虽然很简单,但是不用的参数会有不同的选型,条件的变化选型也是不同。
上面说的是流量计的选型,下面说下流量计的安装:
1:打开玻璃转子流量计包装箱,检查型号规格无误后取出玻璃转子流量计内的填充物,安装前检查玻璃转子流量计是否完好,浮子上下自由滑动是否顺畅。
2:玻璃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流量计中心线与铅垂线的夹角不得超过5°)被测介质从下进上出。
3:玻璃转子流量计应装在无振动管道上,并且有正确的支承,防止应力传入。
4:选用玻璃转子流量计时建议在周围安装透明隔离防护面板。
5:玻璃转子流量计上游应有5~10倍公称通径直管道,下游应有至少250mm的直管道段,并且建议在玻璃转子流量计旁边安装旁路管道,方便玻璃转子流量计维修拆洗,不影响生产。
玻璃转子流量计选型和安装之后,介绍一下玻璃转子流量计的使用:
1:玻璃转子流量计在使用前检查流量计的测量范围是否与被测介质流量一致,一般被测介质的流量值在玻璃转子流量计测量范围1/2~2/3处合适。
2:玻璃转子流量计在使用是应该缓慢打开阀门,防止浮子突然上升损坏玻璃锥管。
3:玻璃转子琉璃计使用时应该避免被测量介质温度压力急剧变化。
4:如发现玻璃转子流量计有渗漏现象,可以拧紧玻璃转子流量计基座与玻璃管之间压紧螺栓,或者咨询常州双诚热工仪表技术部。
5:玻璃转子流量计的浮子的工作直径(读数边)有损坏,应该及时对流量计重新标定,使其测量准确。
6:玻璃转子流量计如果锥管和浮子有污渍吸附在上面,应该及时清洗,以免降低玻璃转子流量计精度。
7:被测量介质的状态(压力和温度),介质的密度,粘度与流量计的分度状态不同时,必须对流量计的显示值进行修正。
8:禁止使用前或者使用过程中拆解玻璃转子流量计,以免流量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