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电路时静态和动态检测电路故障现象

楼主(2019-02-15):
变频器维修电路测试后,按与拆除时相反的顺序对元器件进行组装。大容量的变频器内部即使同一种元件如逆变桥模块,因其所处桥臂的位置不同,其安装螺钉孔的位置也截然不同,一步安装错误将无法进行下一步,而不慎掉落的螺钉在试车时则可能会引发新的故障,因此组装时一定要谨慎,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变频器维修组装完毕,外观检查无问题,可进一步对主电路两部分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进匝困行测试,按以下步骤进行送电调试。

①变频器维修的整流桥静态测试P1、N对输入R、S、T应符合二极管特性。P1接正表笔,对R、S、T电阻应大于50kΩ,P1接负表笔,对R、S、T电阻应小于500Ω;N接正表笔,对R、S、T电阻应小于500Ω,N接负表笔,对R、S、T电阻应大于50kΩ。符合要求,则说明整流桥正常。

②变频器维修的整逆变桥静态测试P接正表笔,对U、V、W电阻应大于50kΩ,P接负表笔,对U、V、W电阻应小于500Ω;N接正表笔,对U、V、w电阻小于500Ω,N接负表笔,对u、V、w电阻应大于50kΩ。符合要求,则说明逆变桥正常。

③变频器维修的绝缘静态测试拆去所有与变频器端子连接的外部接线,将主电路端子全部用导线短接起来,控制电路插头均在分开位置,对于IGBT模块还应将控制极与发射极临时短接。使用500V兆欧表,摇测主电路各端子的对地绝缘,大于5MQ,则说明主电路绝缘合格。http://www.cncsw.com

④变频器维修整流桥通电进行动态检测,即将整流桥与逆变桥断开。将主电路输入端R、S、T通入三相交流电,用万用表测量P1、N端子应为直流电压513V,空载时约为550V,说明整流桥工作正常。

⑤变频器维修逆变桥通电进行动态检测,连接好所有控制电路插头,用约为快熔额定电流5%的熔丝替代快熔,这样可以防止逆变桥故障时将快熔熔断,同时更有效地保护逆变桥。主电路输出端U、V、W不加负载,在控制端子11、12、13接入1kΩ电位器,在FWD与CM之间接入一转换开关。将R、S、T输入三相交流电,这时冷却风扇会起动。

如果变频器维修时主控板通电后没显示,检查直流电源检测插头CN1是否连接好。若连接良好,则可能主控板故障,需更换主控板。如果维修变频器键盘面板有显示,则会看到键盘面板显示“LOAD”装载程序,很快听到短接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显示面板转入初始功能码“00”,将转换开关打通,调节电位器,设定多点输出频率,测量输出端U、V、W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直至达到上限频率。电压测量要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因为数字万用表在低频时电压波动大,为正确显示电压值,最好在经过RC滤波器后进行测量。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则可以带小的负载试车。试车正常后,检修工作结束,变频器便可正常带载了。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可能是主控板或驱动板故障,可以更换相应的备件后再试,直至试车正常找出故障线路板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