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测径仪调试需要以下几步!

楼主(2019-02-15):
  线材测径仪是大型测量设备,主要用于恶略环境下的轧钢现场使用,为了保证测径仪能够良好运行,厂家协助完成测径仪的安装调试工作。本文就介绍了线材测径仪的安装调试方法。

  设备调试

  1、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当上述安装步骤完成,可以先将测量车沿轨道移至下线检修位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2、通电检查

  ★ 开启交流净化稳压电源开关,检查电源电压输出是否正常,若电压正常可继续操作。

  ★ 工控机操作。打开工控机盖门,按下工控机电源开关,相应指示灯亮,经过一段时间后,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 主控机柜操作:首先,按下“工作开”按钮,“工作”指示绿灯亮,测量车进入工作状态。

  3、静态调试(离线)

  根据测量范围确定标准棒(标准量块)的直径:选择《技术协议》规定的标准棒。

  注:标准棒是精度极高的量具(精度为0.002mm),特别注意不要将标准棒划伤,取时要戴软质(布、丝)手套。

  将标准棒固定在校准支杆上;并将校准支杆从测径仪的出钢方向放入测量区进行校准。

  方法:校准时,先启动软件进行参数设置,然后分别将标准棒放入测量车的测量区进行测量,并将测量数据与标准棒的标称值进行比照。

  若比照的数据差值在规定的测量精度范围内,即可上线测量。详细操作见“校零系数”的使用。

  4、动态调试(在线)

  当静态测量正常,并确认鼓风机工作正常和供水正常后,测量车上线并锁紧定位。测量车开机工作2小时后即可进行在线调试。

  注意:在设备上线前必须保证鼓风机工作正常和冷却水路畅通,否则不得上线!

  5、上线测量

  选择样件:选择一个正在轧制中的轧材直径,分别对合格的轧材取样几段。截取样件时,应记录和保存其样件轧制时所对应的时间和测量值。对样件分别编号并用测量器具进行手工测量。

  将样件测量的数据与测径仪记录数据进行比照,反复校验,当比照测量的数据在规定的精度范围内时,动态调试完毕。

  其中轧材的热膨胀系数直接影响测量精度,需要用户提供。

  6、报警

  超差报警:当测量数据超出设定阈值时主界面及LED显示屏上超差字符会变为红色。另外,超差指示红灯亮同时蜂鸣器声音报警。当设备出现超差报警后蜂鸣器将持续报警,以便提醒操作人员对轧线进行检查和处理;如偶尔超差后数据恢复正常不需检查轧线情况,可在软件界面将超差报警关闭后再重新打开。

  超温报警:当测量车内温度高于设定值(50℃)时,超温指示红灯亮同时报警灯闪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