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机回原点

楼主(2019-02-15):
请问各位老师,用的是xd3-16t,怎么实现开机后(不通过开关只通电)伺服电机自动回原点?

网友A:
有上电脉冲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电脉冲触发就行了!

非常谢谢,我找到了,还有个问题:用接近开关触发定时器可以吗,就是接近开关只接触一下开始定时可以吗?我看说明书上好像要开关一直on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