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500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9-02-15):
1500的上升沿下降沿是有两个地址的,但是现在我需要在一个比较指令后加一个上升沿指令,然后跟置位指令,这样该怎么写,实在不会了   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还有有时候仿真时置位指令不能一直保持为1是什么原因,很困惑!!!!!!!求大神赐教

网友A:
1、

workpicture1.JPG2、置位指令不能保持为1?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代码。

HAVE FUN!

网友B:
最好看看整个程序是怎样的,好分析上下关连

网友C:
博途软件编写程序时,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必须加一个bool变量记录状态,置位指令不能一直保持1,会不会你那里给复位了?

网友D:
看看,学习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E:
学习学习 PLC技术找工作容易一点,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F:
这个正需要,,先谢谢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和200编程的唯一区别就是1500的上升和下降沿需要一个保持位寄存器地址,对于有时不能置位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其他地方将置位地址复位了,另一种是上升或下降的保持位寄存地址在多个地方使用,最好是一个每个上升下降沿都用独立的保持位寄存器地址。

网友H:
1楼说的很清楚了,主要还是查一下双线圈问题。

网友I: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伺服驱动、数控系统、触摸屏、伺服电机、等工控产品            1   5   9   0   1   8    5   6   1   1   7Q   7   9  8    4  6  2   6   6   1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2、置位指令不能保持为1?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代码。...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伺服驱动、数控系统、触摸屏、伺服电机、等工控产品            1   5   9   0   1   8    5   6   1   1   7Q   7   9  8    4  6  2   6   6   1

网友J:
日常学习一波。。。

网友K: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