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触摸屏有没有哪款能记录超过10W个数据记录的?

楼主(2019-02-15):
记录两个变量的数据存到U盘,一天大概3W,要求连续记录15天

网友A:
看看,学习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B:
学习学习 PLC技术找工作容易一点,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C:
一起学习 完成任务

网友D:
专业回收西门子PLC/伺服驱动、数控系统、触摸屏、伺服电机、等工控产品            1   5   9   0   1   8    5   6   1   1   7Q   7   9  8    4  6  2   6   6   1

网友E:
两个变量的话,一般的触摸屏的内存差不多都可以,但是你的数据记录时间间隔要设置合理,再不行可以插入内存卡或者连接U盘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