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5U用WORKS3写完程序后因密钥过期无法查看程序如何破解

楼主(2019-02-15):
WORKS3写的给FX5U用的程序,因电脑连接不上PLC之后卸载了软件再重装,后在打开程序过程中显示需要密钥(程序确实设置过密钥),将备份的密钥加载后显示密钥过期无法打开,导致程序可以通过电脑与PLC连接并且上传与下载,但是无法在works3中查看和修改程序,有没有大神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19-09-24):
可以是可以的。

网友B(2019-12-18):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

如何<此处内容被屏蔽>  是否有详细教程?

网友C(2021-08-10):
一样啊,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前面一台机的程序也是这样了,然后后面客户又做一台机但是有部分改动,我也搞不了程序,只能完全重新写。才知道这个密匙会过期的,真的好坑呀,三菱都没给个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啊,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前面一台机的程序也是这样了,然后后面客户又做一台机但是有部分改动,我也搞不了程序,只能完全重新写。才知道这个密匙会过期的,真的好坑呀,三菱都没给个提示。...



不用担心,我可以解开FX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