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机怎么调节

楼主(2019-02-15):
(1)电压调节;
      电压调节分两步:一、粗调:粗调开关分三档,调节时电压逐次升高。二.细调:细调开关分十档,调节时在粗调的基地上调节细调开关旋钮电压将逐次递增。
     (2)送丝速度调节:
     送丝速度调节也就是电流调节,在焊接过程中根据焊接工艺要求,调节前面板上送丝速度旋钮获得最佳焊接电流。
    (3)电感量选择:
     焊机负极输出选用多端方式,不同的输出端子其电感量不同,便于选择。
     1. 首先 给焊机通电。
     2.打开位于焊机前面板上的控制“电源”开关,指示灯亮。
     3.将焊丝通过送丝轮及焊炬、导电嘴,并检查焊丝运行情况,应无阻塞现象。
     4.打开预热器的开关及减压阀,打开“检气”开关,检查并调整保护气体流量,完毕后关闭“检气”开关。
    上述准备工作完成后,既可进行焊接,焊接按钮位于焊枪上,按下即可进行焊接,松开焊接停止。

以上信息由江苏电焊机厂家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