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威伦TK6071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9-02-15):
如图,参数设置,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几秒钟弹出PLC未连接(变频器部分已经删除),所有的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第一张图,为什么用定制,建议用标准试一试。

另外波特率降低

网友B:
你是连接上了吗 ?  过一段时间就会跳出未连接的?不影响使用的话你可以在触摸屏里面把那个删掉

网友C:
Host Link 是欧姆龙的专用协议

其他品牌不支持

换成RS-232-C

网友D:
Host Link下建议用标准模式(9600)连接。

网友E:
学习学习 PLC技术找工作容易一点,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F:
模式换一个

网友G:
好多人都不懂 在瞎指挥!

omron你就选hostlink 像波特率等通信格式保证跟触摸屏一致 还有注意一下站点号也要一致。最后omron的plc如果默认都是toolbus协议 有个dip开关 cp1h我记得好像是4 需要拨到off 代表plc的设置根据软件设置决定 不然你软件随便怎么设都是toolbu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人都不懂 在瞎指挥!omron你就选hostlin...

默认是hostlink  ,站点号(单元号)也是0,没有Toolbus协议,拨码开关全部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st Link 是欧姆龙的专用协议其他品牌不支持换...

232之后,直接不弹出plc未连接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连接上了吗 ?  过一段时间就会跳出未连接的?不影...

这个想法我曾经也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式换一个

试过232也没效果

楼主:
这里不能上传附件,大家看一下连接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3279.html

网友I:
一起关注 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J:
你看看连接PLC的接头那里有没有松动,我以前也是欧姆龙和威纶通连接,经常显示未连接,最后发现那个接头很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看看连接PLC的接头那里有没有松动,我以前也是欧姆龙...

我现在用的就是两边用Host Link模式才行

网友K: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网友L(2020-05-18):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这边最后怎样把这个故障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