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频率升高伺服电机无响应

楼主(2019-02-15):
plc型号:三菱Fx3GA-24-mr

伺服型号:松下A6系列25SE

问题:采用脉冲指令DPlsy和dszn、ddrvi等脉冲指令,当脉冲频率设置小于160时,伺服有动作,高于这个值伺服无响应,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程序截图

网友B:
看看是程序有其他关联?

网友C:
PLC型号的问题吧  你这是继电器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R继电器输出的,能好使就怪了  你应选  Fx3GA...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型号的问题吧  你这是继电器类型的

是这个问题

网友E:
你这plc不能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F:
学习学习 PLC技术找工作容易一点,感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G:
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

网友H:
你PLC型号选错了

网友I:
应该是上面说的情况哦

网友J:
plc在使用高速脉冲输出时,需要选用晶体管输出的型号。三菱FX系列的在多路输出时还需要注意有总频率的限制。

网友K: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