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损坏的测试方法

楼主(2019-02-16):
在电路中通常采用并联方式进行连接。而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可以抑制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如压敏电阻损坏不要用普通电阻来进行取代因为没有任何作用。普通电阻与压敏电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元器件不可能替代。

压敏电阻是有阻值的,只是我们用普通的万用电表,是无法读取数目,显示为无穷大。测量压敏电阻好坏的方法如下:

1可以选用压敏电阻专业测试仪器

2可以先用示波器。电压测试:用示波器进行测试时,设定输入电流为1MADC.测试得其电压,看是否与压敏电阻所标称电压一致,如有发生电压偏低,则说压敏电阻以损坏。压敏电阻已经短路,如发生压敏电压偏高,或是没有非线性,没有曲线条时,说明压敏电阻已经开路。泄露电流:当测试泄露电流时,可以预先查到此颗压敏电阻的标称电压值,将示波器测试电压调到相应电压值范围。如所测试的电流超过100微安时,压敏电阻其本都有问题了,因为压敏电阻在出厂测试时,漏电流会控制的很小,一般不会超过30微安。普通的只能做到这两个,如果还要测试其他参数,示波器没有办法测试到了,那需要更专业的设备。

3可以用万用电表测试,如能测到电阻值,基本上可以判定此颗压敏电阻是有问题的,不要合用。

如使用不合规格,质量不好的的压敏电阻,使用中失效因此也会影响到其他元器件所以当压敏电阻坏了时,在暂时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压敏电阻时,可以将其取下,暂时不要用,只要在电压稳定的情况下,短暂时期内不会影响你电器的使用。因为其在电路中通常采用并联方式进行连接。如压敏电阻损坏,不要用普通电阻来进行取代,因为没有任何作用。普通电阻与压敏电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元器件,不可能替代。

看完本文内容希望大家对于电阻的替换也有个了解,使用是有规律的,一些必要的规则我们要遵循,这样才能让压敏电阻的寿命长久些。

关键词:压敏电阻

摘要: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可以抑制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如压敏电阻损坏不要用普通电阻来进行取代因为没有任何作用。普通电阻与压敏电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元器件不可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