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指令啊

楼主(2019-02-16):
image.png西门子200smart中的 求助各位大佬啊

网友A:
这是自己编写的一个功能块。引脚定义还是汉语拼音。如果不加密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功能块看看。

网友B:
双击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块里面的程序

网友C:
看看,学习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D: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E:
这是自定义功能块,要知道什么功能,必须知道内部程序(前提是没有进行加密,可以查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