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R-J3iB无法创建新程序

楼主(2019-02-16):
FANUC R-J3iB不能创建新程序,只能建SUCHL000-SUCHL999这样程序名字的程序。我是初次接触FANUC,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了程序名称固定功能。只需将系统变量$PGINP-PGCHK 设置成0即可使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了程序名称固定功能。只需将系统变量$PGIN...

正是这种情况,但在R-J3iB系统变量中没有$PGINP-PGCHK 这个变量,但可以更改名字,该为RSR即可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