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刷新后出现黄色问号

楼主(2019-02-16):
CPU224XP CN通信时,双击刷新后出现一个黄色的问号 ,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通讯失败,检查你的通讯线,还有就是设置

网友B:
出现黄色且刷新找到对应设备,说明你通信过程中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C:
看看你的组态

网友D(2019-09-19):
PPI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