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与PC通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2-18):
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上位机发送1 然后PLC返回一个字符 结果发了1之后PLC一直发 再发别的数据才能停 有啥方法能够只返回一次么 我试了用RST 结果发了1啥也没发回来 最好能给程序  萌新十分感激

网友A:
你发的1是瞬间的还是连续的?

楼主:
回复内容:瞬间的 就点了一次发送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1是瞬间的还是连续的?

楼主:
回复内容:我知道发了1之后 M1一直是on 所以一直发数据给PC 我试过在发完数据之后 用RST 把M1复位 但是这样子处理 直接什么数据都接受不到 发1也没用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1是瞬间的还是连续的?

网友B:
首先串口通信485接线模式只能做半双工交互,收发不能同时操作,其次是通信两端参数设置必须一致,首要前提是接线正确

网友C:
你发的程序打不开

楼主:
回复内容:用WPLSoft 2.47可以打开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程序打不开

网友D:
RS指令你可以完全控制其什么时间收发或者以多大频率收发。

网友D:
可以采用两条RS指令,正常接收状态RS工作,接收到数据后建立标志,启动发送RS,断开接收RS,同时计时,时间到(刚好发送一次数据)复位标志,启动接收RS,断开发送RS。

网友E:
image.png你这个送信一直有的吧

网友F:
学习学习,暂时没积分,先收藏

网友G:
发送一后停止发送不就行了  这么简单

网友H: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