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套电气的一次设备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9-02-18):
1. 电气设备应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以保证设备安全可靠的工作.
2. 电气元件及其组装板的安装结构应尽量考虑进行正面拆装。
3. 如有可能,元件的安装紧固件应做成能在正面紧固及松托。
4. 各电器元件应能单独拆装更换,而不影响其他元件及导线束的固定。
5. 发热元件宜安装在散热良好的地方,两个发热元件之间的连线应采用耐热导线或裸铜线套瓷管。
6. 二极管、三极管及可控硅、矽堆等电力半导体,应将其散热面或散热片的风道呈垂直方向安装,以利散热。
7. 电阻器等电热元件安装一般应安装在箱子的上方,安装方向及位置应考虑到利于散热并尽量减少对其它元件的热影响。
8. 柜内的电子元件的布置要尽量远离主回路、开关电源及变压器,不得直接放置或靠近柜内其他发热元件的对流方向。
9. 主令操纵电器元件及整定电器元件的布置应避免由于偶然触及其手柄、按钮而误动作或动作值变动的可能性,整定装置一般在整定完成后应以双螺母锁紧并用红漆漆封,以免移动。
10. 系统或不同工作电压电路的熔断器应分开布置。
11. 熔断器、使用中易于损坏、偶尔需要调整及复位的零件,应不经拆卸其他部件便可以接近,以便于更换及调整。
12. 熔断器安装位置及相互间距离应便于熔体的更换。
13. 不同电压等级的熔断器要分开布置,不能交错混合排列。
14. 有熔断指示器的熔断器,其指示器应装在便于观察的一侧。
15. 瓷质熔断器在金属底板上安装时,其底座应垫软绝缘衬垫。
16. 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安装在电源侧。
17. 强弱电端子应分开布置;当有困难时,应有明显标志并设空端子隔开或设加强绝缘的隔板。
18. 端子应有序号,端子排应便于更换且接线方便;离地高度宜大于350mm。
19. 有防震要求的电器应增加减震装置,其紧固螺栓应采取防松措施。
20. 紧固件应采用镀锌制品,螺栓规格应选配适当,电器的固定应牢固、平稳。
21. 新落料的导轨端头处均需剪斜口,以防工作时的意外。
22. 线槽应平整、无扭曲变形,内壁应光滑、无毛刺。
23.线槽的连接应连续无间断。每节线槽的固定点不应少于两个。在转角、分支处和端部均应有固定点,并紧贴墙面固定.
24. 线槽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
25. 固定或连接线槽的螺钉或其他紧固件,紧固后其端部应与线槽内表面光滑相接。
26. 线槽敷设应平直整齐,水平或垂直允许偏差为其长度的2‰,全长允许偏差为20mm。并列安装时,槽盖应便于开启。
27. 线槽的出线口应位置正确、光滑、无毛刺。
28. 排版时所用的麻花钻和丝攻配合见表G。
29. 断路器和漏电断路器等元件的接线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30mm。
30. 连接元件的铜接头过长时,应适当放宽元件与线槽间的距离。
31. 用于连接电柜进线的开关或熔座的排版位置要考虑进线的转弯半径距离。
32. 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接线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30mm。
33. 其他载流元件与线槽直线距离30mm。
34. 控制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20mm。
35. 动力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30mm。
36. 中间继电器和其他控制元件与线槽直线距离20mm。
37. 电气元件的安装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38. 固定低压电器时,不得使电器内部受额外应力。
39. 低压断路器的安装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无明确规定时,宜垂直安装,其倾斜度不应大于5°。
40. 具有电磁式活动部件或借重力复位的电气元件,如各种接触器及继电器,其安装方式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规定,以免影响其动作的可靠性。
41. 低压电器根据其不同的结构,可采用支架、金属板、绝缘板固定在墙、柱或其它建筑构件上。金属板、绝缘板应平整。当采用卡轨支撑安装时,卡轨应与低压电器匹配,并用固定夹或固定螺栓与壁板紧密固定,严禁使用变形或不合格的卡轨。
42. 元件附件应齐全、完好。
43. 电器元件的安装紧固应牢固,固定方法应是可拆卸的。
44. 紧固件应有镀锌或其他可靠的金属防蚀层。
45. 电气元件的紧固应设有防松装置,一般应放置弹簧垫圈及平垫圈。弹簧垫圈应放置于螺母一侧,平垫圈应放于紧固螺钉的两侧。如采用双螺母锁紧或其他锁紧装置时,可不设弹簧垫圈。
46. 采用在金属底板上搭牙紧固时,螺栓旋紧后,其搭牙部分的长度应不小于螺栓直径的0.8倍,以保证强度。
47. 设备安装用的紧固件应用镀锌制品,并应采用标准件。
48. 当铝合金部件与非铝合金部件连接时,应使用绝缘衬垫隔开,以防止电解腐蚀的影响。
49. 铝制构件与钢制件连接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直接接触,防止产生电解腐蚀。
50. 电源侧进线应接在进线端,即固定触头接线端;负荷侧出线应接在出线端,即可动触头接线端。
51. 面板上安装元件按钮时,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错误,应先用铅笔直接在门后写出代号,再在相应位置贴上标签,最后安装器件并贴上标签。
52. 按钮之间的距离宜为50~80mm;按钮箱之间的距离宜为50~100mm;当倾斜安装时,其与水平线的倾角不宜小于30°。
53. 按钮操作应灵活、可靠、无卡阻。
54. 集中在一起安装的按钮应有编号或不同的识别标志,“紧急”按钮应有明显标志,并设保护罩。
55. 有机玻璃的螺杆支撑要在元件安装后立即完成,安装位置必须和带电导体的最短直线距离符合表E中的规定。
56. 电器的接线应采用铜质或有电镀金属防锈层的螺栓和螺钉,连接时应拧紧,且应有防松装置。
57. 当元件本身预制导线时,应用转接端子与柜内导线连接,尽量不使用对接方法。
58. 设备的外壳应能防止工作人员的偶然带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