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么查看硬件故障信息和CPU启停记录

楼主(2019-02-19):
s7 300 怎么查看硬件故障信息和CPU启停记录?

网友A:
STEP7软件菜单PLC——Diagnostic/Setting——ModuleInformation(快捷键Ctrl+D),读取模块诊断信息,执行该功能前请使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和Step7。

HAVE FUN!

楼主:
是这个图:

引用 网友A:
STEP7软件菜单PLC——Diagnostic/Se...

网友B:
是用电脑看还是要从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C:
不知道,路过,学习中

网友D:
硬件诊断即可。。。

网友E: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