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浮点数监控数值正确,怎么转换成整数?

楼主(2019-02-19):
请大神帮忙看看,第一张图是在线选择浮点数监控,第二张图浮点数监控下D118数值是0.17,这个值是对的。第三张图是十进制监控,然后D118数值就变很大,请问有没有啥办法十进制值就是0.17,?

网友A:
不要用台达,台达的东西垃圾得很!

网友B(2019-03-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C:
使用dint 指令

网友D(2022-10-17):
引用 网友C:
使用dint 指令



这个指令结果出来是个0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得出的浮点数是-0.199,想知道怎样才能转换出是十进制-0.199

网友E(2022-12-30):
谢谢!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网友F(2023-06-30):
浮点运算不应该是DE吗?

DEMUL,DEADD

网友G:
浮点数和十进制不搭嘎啊

浮点数0.17 那就是十进制0.17,你没选16禁止表示

你如果想用整数表示,需要乘100,变成17,之后显示的时候再处理

网友H:
几个问题:
1.浮点数运算的指令应该是DADDR和DMULR,图上的指令是32位整数的运算指令。
2.浮点数运算,常量应该是F100.00或者F0.5表示,K100是十进制整数,H100是16进制表示。

看变量注释应该是用模拟量,浮点数表示,指令应该就是错的。

网友I(2023-09-16):
首先要明白,浮点数是有小数点的,整数是没小数点的。0.17用int指令转换后是0,需要原数值乘100后再转换成17,然后在屏显示上再设置两位小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