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IF41能够连接几个客户端?

楼主(2019-02-19):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两台电脑做客户端通过FINS协议同时访问PLC(PLC 位CPIH,外接CIF41),在连接过程中会随机出现有一台电脑同PLC连接断线,需要将网络插头拔插一次后从新连接。因为两台电脑和PLC的IP地址都不一样,应该不会出现冲突的问题。请教一个CIF41最多能够连接几台客户端电脑?如果允许连接,是否在CIF41是否需要做什么额外的设置。(原来一台电脑通过网络FINS访问PLC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CIF41可以设置两个FINS/TCP Server。 这样就可以通过TCP连接两个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