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0L60MR无法与威纶通MT6071IP通讯

楼主(2019-02-19):
本人新手,求助各位大神,搞了好长时间都连不上。谢谢!

网友A:
改变一下比特率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B:
触摸屏里面  PLC为什么不选松下的

还有PLC设置也有问题

网友C:
屏里面直接选松下的,这个协议是做好的,如果选MODBUS的话,PLC里面是需要写通讯程序的,触摸屏选松下,然后PLC对应端口号选计算机链接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是一机两屏的方案吗?选择远端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里面  PLC为什么不选松下的  还有PLC设置...

问题已经解决了,首先触摸屏的型号是MT6071IP PLC com端口设置只有一个选不了;选modbus通讯是因为 还需要和其他的仪表通讯。

此触摸屏与PLC 485通讯 接口采用1负2正的接法 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屏里面直接选松下的,这个协议是做好的,如果选MODBU...

网友F:
首先看看接线是不是正确的,其次看看两端参数设置是否一样。如果参数设置正确无误,那就调换一下接线试试

网友G: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