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控PLC的安全测试方法

楼主(2019-02-19):
请教论坛里有人做过罗克韦尔PLC的安全技术检查吗?例如安全扫描之类的。

PLC型号是1769-L35E和1756L73S。

如果有的话,请指点一下,用的是什么工具和方法进行检查。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2019-07-17):
我一般就是编个简单的输入输出程序,上电运行与电脑联机后看输入IO有信号,在PLC电脑软件内有信号进来,强制输出的时候IO上面有输出,程序能运行能通信一般就认为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