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在电器领域的应用

楼主(2019-02-19):
大多数电器商品的工作要求面临极端的温度和湿度,并伴随着冲击和振动,而干簧管厂家华壬电子配套的干簧传感器可以承受上述工作环境,同时它们具有他们也有直接切换110V/230V AC线路电压的额外优点。

KSK-SME560-2530、SME560-1015、SME560-1520、KSK-SEM501系列干簧开关

最广泛使用干簧管白色家电应用在下面列出:

1. 商用咖啡机

商业咖啡、茶、牛奶自动售货机需要分配足够的整整一杯的牛奶或水。当贮液器需要填充至200 ml的时候,可以通过次级储存器配有一个浮子和磁簧开关来实现。这个信号可以被用来触发其他电磁阀或泵停止贮液器的主要输出和从二级贮液器打开排污阀,分配液体倒入杯中。用窄而长的次级贮液器,可以确保测量误差不超过5毫升。

2. 家用咖啡机

家用咖啡机需要注水时,由电磁触发进水软管填满贮液器的。由于水都排空,浮子下降,并激活干簧管传感器,这个信号可以被用来触发输入水电磁阀。在机器没有进水管道入口,可以安装一个浮子在可以安装在贮液器盖子的外部,干簧管传感器安装在内部,通过这种方式,到达较低水位的时候,触发干簧管传感器指示贮液器回填。

3. 洗衣机和洗碗机的液位传感

洗衣机和洗碗机的容器用于保存洗涤剂、水软化剂。通常家电门背后有个一窗口,用于检查洗涤剂或水软化剂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z这个窗口被染色,很难查看到精确的水平。对于这样的应用中,一个小的防泡沫磁铁可以固定到容器盖,干簧管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室外。容器达到近空时,干簧管传感器信号处理器指示面板上的LED亮起。特殊的磁簧传感器可用直接切换线路电压而不需其它任何步骤。

4. 电器门位置传感

在洗衣机和洗碗机,处理器需要知道门被关闭,所以可以启动和自动循环水可以被泵入系统。在冰箱和冰柜,稍微离开一扇门虚掩着,可能会破坏里面大量的冷冻品。干簧管传感器安装在门上的家电和磁铁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此外,该磁簧开关传感器也可以被用来触发家用电器,如冰箱内的灯。

5. 洗碗机喷臂阻塞检测

洗碗机工作时,高功率喷射臂上有可能会有微小的菜饭残留物。下一次喷射臂传递,它可能阻塞的系统。干簧管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喷淋臂的末端位置,并沿其路径的战略地位。喷洒臂上附加的磁铁,将触发磁簧开关传感器释放信号。如果发生阻塞,两个干簧管传感器点之间已经超过了所设定的时间,处理器可以停止机器,并指示面板上的阻塞灯。

6. 电饭煲加热器控制

大米煮熟后,电饭煲需要保持大米的温度70°C。这可以通过使用热磁簧开关的切断,在75℃切断并在65℃切入。这种打开和关闭信号可以被用来触发一个继电器或接触器直接切换加热器。也有一些电饭煲干簧传感器检测盖子是否已经正确放置,使加热器连续接通。

即时的热水器和电热水器

如加热器和强力淋浴的浴室用具使用干簧管流量传感器。淋浴打开,流量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可以被用来关闭加热器或喷淋泵。除了接通加热器,热舌簧开关可以用来切进切出的加热器,以保持水在一个舒适的温度。淋浴时是关闭的,将感测的流量开关打开加热器或泵关闭。

7. 电动牙刷改变电机方向

电动牙刷从齿顶行切换到最底行时要改变电机的方向。这可以通过电动牙刷的内部安装磁簧传感器,外侧的槽滑动安装磁铁。这种电动牙刷装置,只要轻微的倾斜移动外面的磁铁和改变干簧管传感器的状态,就可以很容易地改变电机的方向。磁簧传感器的另一种用途是在on / off开关的主要地方。由于电动牙刷弄湿了的,一个正常的机械开关是不适合和类似的滑动式开关的一个类似的机制,而干簧管则可适用于这类应用。

8. 食品加工机和搅拌机的过流保护

搅拌机、食品加工和打磨机都有一个内置过电流保护,每当磨削叶片或机械部件受到阻碍时,会切断电机电源。可以使用一个磁簧开关,建立一个的电流检测继电器,其感测允许电动机的精确的电流限制。此继电器动作电流低于电流限制并中断接触。常开和常闭的电流传感器可用于此类应用。

9. 冰柜、冷却器、加热器和水族馆的温度控制

在冷冻器、冷却器和加热器,温度需要保持在一个精确的区间。热干簧管传感器,可以设计具有区间小至2°C上升到10°C,并可以直接切换到60W。该传感器可控制开关关掉冰柜的压缩机和风扇冷却器。热磁簧开关也可以在水族箱中使用,切换水的加热器的温度保持在25℃和30℃下。

10. 洗衣机振动检测

干簧管被用于在双向振动传感器。磁铁和一个非常精确的张力弹簧插入的圆筒状的壳体,两端密封。这些筒状的两个组件,磁铁面对相反的方向的干簧管的任一侧上。根据需要被感测到的振动的振幅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拉伸弹簧。在干燥循环期间,当滚筒洗衣机的振动超过一个极限,洗衣机本身将开始走动,磁铁致动磁簧开关。振动传感器可内置,检测从1G到10G的震动,常开和常闭版本。

11. 缝纫机踏板

在缝纫机的踏板使用电位或类似的配置如一个缠绕线圈随着移动碳刷控制缝合电机速度。这个系统的缺点是,使得碳刷磨损及缝合速度随着时间变化。干簧管传感器阵列安装在踏板壳体内部,磁铁则安装在踏板表面,驱动磁簧开关传感器逐一踩下踏板。干簧管传感器的输出被适当地解码,并用于控制电机的转速。这种方式,缝合速度保持恒定的脚的踏板压下位置,灰尘或油污就没有机会影响缝纫机。

鞍点科技是STANDEX-MEDER授权一级代理商,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电磁传感器,塑封干簧开关,干簧管,磁簧继电器等产品。原装正品!

网友A:
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好人哪

网友B:
顶谢谢分享,正需要,楼主好人啊

网友C:
这种传感器很容易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