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一直提示IP不对

楼主(2019-02-19):
 屏幕是TK6070 ik的,选的软件是EB8000中的TK6070ih编程的,只画了一个元件,然后下载,在屏幕中

的ip是:192.168.0.22,我在软件中填写的也是192.168.0.22,为什么死活不能下载呢。电脑系统中也是有维纶通HMI显示。维纶通屏幕还恢复了默认设置.

网友A:
用下载线下载更省事

网友B:
电脑的ip要在同一网段,就是ip的前三个数字跟屏相同,最后一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