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basicV1.6如何与电压表用rs485通讯

楼主(2019-02-20):
请教一下: 手上有一台M221的PLC,PLC上面挂了一块RS485的通讯板 ,还有一块电压表,也有RS485的接口,我想RS485通讯端口将PLC和电压表连接起来,通过Mudbus RTU的协议读取电压表里面的电压和电流,电压表里面电压值的地址是40001,电流值的地址是40002 ,请问用Somachine basic V1.6编程软件怎么写程序,有没有谁手上有实例的  发给我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看PLC编程手册,只要硬件接线没有问题,两边参数设置一致,通信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B:
我发过一个实例,应该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