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产生过电压的原因及危害

楼主(2019-02-20):
变频器在运行的过程中,经常会因发生故障停止运行,而造成变频器停运原因,一半以上是过电压事故。变频器电压过高的故障,一般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维修变频器输入侧(电源)电压原因。三相交流额定电压是380V,允许误差在7%~10%,也就是说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允许在353.4V-418V波动,当供电电压高于或低于此范围值时,会造成变频器过电压或者欠电压故障。

二、维修变频器输出侧负载原因:

①由于某种原因负载带动电动机运转,使电动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也就是电动机实际转速高于变频器给定的同步转速,负载的机械能通过电动机转换成电能,经过逆变回路的六个续流二极管加到滤波电容两端,产生过电压。http://www.cncswx.com

②电动机正在运行时所带负载突然消失(如抽油机皮带断、柱塞泵柱塞失效),电动机产生自感电动势,并且与电源电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同方向叠加,形成高电压,使变频器产生过电压故障。

三、维修变频器所带电动机或变频器出线电缆接地,这种时候启动电机,输出电流突增,变频器停运,报过电压。

四、外部环境,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等因素,也是产生过电压的原因。

五、操作不当,在进行变频器参数设置时,因减速时间过短电机反馈产生的大量能量会积聚在滤波电容上,从而造成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六、维修变频器本身故障,导致误报过电压故障。

变频器维修过电压的危害有以下几方面:

①电动机温升过高。由公式U=E=4.44NFφm可知,过高交流电压使电机磁路过饱和,对于电动机来说,电压过高必然使电动机铁芯磁通增加,可能导致磁路饱和,励磁电流过大,从而引起电动机温升过高,同时电压脉冲幅度过大,易损坏电动机绝缘,缩短电动机寿命。

②高电压对中间直流回路滤波电容器的寿命有直接的影响,严重时会引起电容器的爆裂,造成变频器损坏。

在变频器维修中出现电压报警时的判断方法:

①有关电压故障代码OU-过电压,(OUR加速中过电压、OUN恒速中过电压、OUD减速中过电压),LV为欠电压。

变频器维修内部电压检测信号的信号采集,多取自中间直流回路PN端530V直流电压,所以最直接的检测方法就是用直流电压表测量中间直流母线的电压。直流母线电压低,可能是电源输入电压低或整流电路出现断路;直流母线电压高,可能是电源输入电压高或者电动机出现电能回馈;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时,变频器报出电压过高,首先考虑的是用电压表检测电路是否发生了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