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接口处的阀门

楼主(2019-02-20):
磁翻板液位计为了方便日常的维护工作,通常会加装相本配套的阀门,在检修时可以方便地排空内腔的影响浮子运行带有杂质的液体介质。我们知道阀门的种类也很多,有闸阀,有球阀和截止阀,每一种阀门有其异于其他类型的特点,如何正确地选择相应的阀门对于日后我们后续的维护工作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本文就针对于用户如何选择磁翻板液位计为的阀门类型,向各位作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介绍下,各类阀门的作用和概念。
1、球阀
启闭件(球体)由阀杆带动,并绕球阀轴线作旋转运动的阀门。亦可用于流体的调节与控制,其中硬密封V型球阀其V型球芯与堆焊硬质合金的金属阀座之间具有很强的剪切力,特别适用于含纤维、微小固体颗料等的介质。而多通球阀在管道上不仅可灵活控制介质的合流、分流、及流向的切换,同时也可关闭任一通道而使另外两个通道相连。本类阀门在管道中一般应当水平安装。球阀分类:气动球阀,电动球阀,手动球阀。一般与磁翻板液位计法兰接口对接的用手动球阀足够了。他具有耐磨、密封性能好、开关用力轻、使用寿命长。
2、截止阀
截止阀又称截门阀,属于强制密封式阀门,所以在阀门关闭时,必须向阀瓣施加压力,以强制密封面不泄漏。当介质由阀瓣下方进入阀门时,操作力所需要克服的阻力,是阀杆和填料的摩擦力与由介质的压力所产生的推力,关阀门的力比开阀门的力大,所以阀杆的直径要大,否则会发生阀杆顶弯的故障。按连接方式分为三种:法兰连接、丝扣连接、焊接连接。在高压的时候,磁翻板液位计的本体自带的排污阀就会更换为丝扣连接的高压排污阀,与罐体法兰接口处对接的是法兰连接的截止阀。截止阀结构比闸阀简单,制造与维修都较方便,流体阻力大,开启和关闭时所需力较大,这一点不如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