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XY曲线,会出现曲线往原点回画,求解决!!!

楼主(2019-02-20):
通过添加四个坐标点,画出一个框,上图是正常的现象。

框画出后,在显示的曲线图中,右击一下鼠标,就会出现往坐标原点回画的现象,(我并没有添加原点坐标),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案例,不过我们是一个坐标画的圆圈 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案例,不过我们是一个坐标画的圆圈 没有出现...

能不能学习一下你的案例

网友B:
有没有曲线删除函数。用一下这个函数。

网友C:
这个看似有点复杂!

网友D(2019-03-30):
搞个脚本,赋值给中间变量,用中间变量画XY曲线,结束时,不执行脚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