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两轴定位输出端口

楼主(2019-02-20):
型号:fx3ga-24mt-cm

采用y0,y1两路脉冲输出,但方向控制口只有y2可用,接其它端口无反应???!!!

且D8350无法记录y1的脉冲数???

网友A:
方向信号不要与脉冲信号一起写,可由其它任意Y点单独控制。

D8350是32位的,这个为啥记录不了就说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信号不要与脉冲信号一起写,可由其它任意Y点单独控制...

D8350时程序问题已解决,方向信号与脉冲一起写的,指令DDRVI、DDRVA

网友C:
为什么只有Y2可用??  方向控制没这规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只有Y2可用??  方向控制没这规定啊

是不是接线的问题,接线有什么限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为什么只有Y2可...

方向接到哪个输出点就用哪个

网友D:
脉冲口必须支持高速脉冲输出,但是方向口可以用普通的输出口。如果控制普通步进电机,是可以实现的。若是控制伺服,估计脉冲接收方式要在伺服里面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口必须支持高速脉冲输出,但是方向口可以用普通的输出...

控制的就是伺服,目前只有Y2口可用,具体设置什么参数呢

网友E: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楼主(2019-03-29):
小白问题,输出com端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