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2008Error:仿真器启动由于编译器出错而被跳过。

楼主(2019-02-21):
Error  :  仿真器启动由于编译器出错而被跳过。

单独编译没有问题,我就很简单做了一个变量连接

仿真 就出现此报警了。

前几天还可以正常仿真,数据也能连接。但是后来不小心装了一次金山毒霸后,SQL server 还有Delphi 10.3后就不行了,把金山毒霸卸载了,还是不行。请问是哪里出现了问题。WINCC 2008我也重新安装过2次了,依然没有效果。删除临时文件等常规的处理方法都使用过了。

网友A: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B:
杀毒软件惹的祸,看看杀毒软件中的隔离区的文件全部恢复(如果没有直接删除的话),实在不行只能重新做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