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远程监控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好

楼主(2019-02-21):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上位机是带网络的电脑,大概600米的几个电动阀门,想远程监控这些阀门,现场环境是在野外,有4G移动信号。

方法1:开始想的在现场做一个防水柜子,用一个PLC+显控触摸屏,带4G功能的型号,在上位机上安装显控的电脑端软件进行监控,这个成本有点高

方法2:远程继电器模块监控,不过我没用过,有用过的说一下上位界面如何组态吗?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我曾经用过485转无线IE协议的模块,在工厂环境中的智能仪表,没有参与控制的,效果还行,记得好像品牌是“有人”,可以参考下!

网友A:
补充一下,上位机是WinCC!

网友B:
首先看你的上位机软件是哪个品牌,根据上位机软件在找这种远程继电器模块监控厂家

网友C:
仅仅监控,还是要加控制。

楼主:
不好意思,开始没有描述清楚,电脑只是作为一个监控端,因为就是酒店的供水,只控制两三个阀门,没有必要上WINCC这样的组态软件,

因为是面向客户的,操作平台界面越简单越好,找了好几家,蛮多都是面向开发人员做的软件,还需要调参之类的,有一家是GPRS远程继电器模块的,界面做的非常简洁

网友D:
采用DTU+花生壳方式通讯

网友E:
PLC加网络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F:
用GPRS远程控制继电器,回馈个开关信号就行了,有必要显示什么图形吗?

应用范围内有WIFI信号更好了,省了流量。

网友G:
600米的距离并不是很远,我以前买的一个无线收发模块可以进行三公里左右,当时还传输了模拟量信号

网友H:
电动阀门是在一起的吗?直接加个远程模块就好了

网友I:
感谢诸位的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楼主(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后及时结贴以便把积分奖励发给答疑者,如果疑难问题楼主自行解决后,也请把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