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变频改造中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19-02-21):
  电梯变频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电梯控制的仪器。电梯专用变频器是中小功率变频器中的高端产品,它使得电梯效率提高、运行平稳、设备寿命延长,结合PLC或微机控制,更显示无触点控制的优越性:线路简化、控制灵活、运行可靠、维护和故障监测方便。如何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对电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功率选择

  电梯应用中可根据功率的大小选择7. 5kW、11kW、15 kW、18. 5kW、22kW、30kW等各种规格的616G5型变频器,其中15kW以下内置制动单元,18.5kW以上内置直流电抗器。通常变频器在电梯应用中还需要选用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还需要配置PG速度卡获得编码器的速度反馈信号;在长期发电机运行及其他特殊场所还需要配置交流电抗器。变频器一般按照电动机的功率放大一级选择,为了获得变频器理想的控制性能,变频器功率应当满足以下几点:

  1)变频器容量必须大于负载所要求的输出即:

  2)变频器容量不能低于电动机容量,即:

  3)变频器电流I0应大于电动机电流,即:

  4)起动时变频器容量应满足下式:

  其中,P0N-变频器额定输出功率(kW);

  I0N-变频器额定电流(A);

  GD²-电动机轴端换算(N·m²);

  tA-加速时间(s);(以上各量可根据负载要求确定);

  K-电流波形补偿系数(PWM控制方式时取1.05~1.10);

  TL-负载转矩(N·m);

  η-电动机效率(通常取0.85);

  cosφ-电动机功率因数(通常取0. 75);

  PM-负载所要求的电动机轴输出功率(kW);

  IM-电动机额定电流(A);

  UN-电动机额定电压(V);

  nN-电动机额定转速( r/min)。

  2.制动电阻的选择

  制动电阻的选择非常重要,制动电阻的阻值选择过大则制动转矩不足,制动电阻的阻值选择过小则制动电流过大、电阻发热等问题难以解决。对于提升高度较大、电动机转速较高的情况,可以适当减小电阻的阻值以得到较高的制动转矩(推荐的阻值一般按照120%制动转矩选择),但电阻阻值不能低于制造商(厂家)规定的最低值,如果最小值不能满足制动转矩的话,需要更换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

  3.加装电梯节能回馈装置的选择

  常规的变频电梯处理此部分电能的方法是在直流电容端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到达一定值,制动单元动作,多余的电能通过制动电阻转换为热能散发到空中。加装电梯节能回馈装置替代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直流电压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压,经多重噪声滤波环节后连接到交流电网,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目的。

  电梯节能回馈装置是把电梯在不平衡载荷情况下曳引机所产生的电能经过逆变,变成为与电网同频、同相优质交流电返回到局域电网。供电梯主板、电梯井道照明、轿厢照明、轿厢风扇等及附近有负载的地方(或其它并联电梯及附属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