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的技巧分享

楼主(2019-02-22):
 1.电压型变频器与电流型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电压型变频器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直流回路的电容滤波;电流型变频器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其直流回路是电感滤波。

  2.是通过怎样的变频器技术使得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此时磁通过大,磁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改变,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技术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3.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使用变频器驱动时,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对于变频器驱动,当频率下降时,如果保持恒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恒转矩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4.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速度提高,频率和电压也相应提高,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额定电流,此时,产生机械电气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于带有转矩自动补偿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5.v/f模式在变频器技术中是什么意思?

  变频器的v/f控制是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之比,来改变电机在调速过程中机械特性的控制方式,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6.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的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称为转矩补偿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7.在说明书上写着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么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8.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9.所谓变频器技术中的开环是什么意思?

  电机装置安装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0.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

  11.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后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带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值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12.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防止功能。

  13.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么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于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于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于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4.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异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5.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于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制动单元选件,可以达到50%——100%。

  16.变频器的保护功能有哪些?

  变频器保护功能可分为以下两类:

  (1)检知异常状态后自动地进行修正动作,如过电流失速防止,再生过电压失速防止。

  (2)检知异常后封锁电力半导体器件PWM控制信号,使电机自动停车。如过电流切断、再生过电压切断、半导体冷却风扇过热和瞬时停电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