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变频器保护功能检测及故障损坏原因

楼主(2019-02-22):
保护功能的检查过电流保护功能的检测,却像欠电压保护功能的显示故障。
A、变频器维修实例欠电压故障:首先:测量PN电压是否正常,若PN间电压低于正常值幅度较大,使变频器出现欠压现象这种现象通常由于电压接线端到整流模块输入端有短线现象,或者整流模块损坏.缺项及主回路滤波大电容老化。绝大部分是整流二级管损坏或滤波电容老化,应该从这二方面着手检查。首先应该检查串联取样电路中的电阻是否为变值,稳压二极管是否是正常然后在检查放大电路和耦合电路晴况。
B、变频器维修实例西门子MM420 7.5K。故障显示F0003欠电压,操作盘显示欠电压故障测得三项电元电压正常,测得PN之间高压直流供电也正常,这属于欠电压故障问题再电压检测保护电路。首先检测电压取样电路,电阻分压式取样电路,测得三个电阻阻值基本未发生变化(变频器应用在供水系统中),检查电容器C31干调并有较严重漏电现象将漏电的电容焊下后通电,欠压故障显示消失确定问题就是出在C31电容上,更换电容器欠压故障消失。
变频器维修过压故障西门子MM440 11KW故障分析与判断,变频器接入电源操作盘显示过压故障,问题通常是在电压检测保护电路,检查电源取样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一切正常,在检查放大电路中的运放集成电路TL082顺坏,输出端始终输出高电平。故障处理更换集成电路TL082故障消除。
C、变频器维修功能模块的损坏实例。西门子MM 6SE3221 4.0KW故障分析与判断。整理模块损坏通常由于直流负载过载短路和元件老化引起,测量PN之间的反向电阻值,(万用表正向按N付项表按P可以反映直流负载是否有过载现象。http://www.cncswx.com
D、变频器维修检测PN间电阻值150Ω应大于Ω+KΩ说明直流负载有过载现象,逆变模块是正常的可以排除检查滤波大电容均压电阻值正常测得制动开关器件损坏短路拆下制动开关测得PN之间电阻值正常故障处理更换制动开关元件和整流模块变频器恢复正常。
E、变频器维修功能模块分整流模块和逆变电模块,更换相应模块变频器正常工作运行时出现故障。输出电压不平衡。故障处理更换稳压二级管,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现象消除 变频器v相上桥臂驱动电路中稳压管稳压电压值漂移值增大,驱动输出电压降低使IGBT未能深度饱和导通IGBT的内压增大输出电压下降,产生了上述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