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9-02-22):
  贴片电阻由于可以大大缩小电路板的面积,布线密度高,可进行大批量加工,而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中。但是,贴片电阻的正式投入使用之前,都是需要进行焊接工作的。那么贴片电阻怎么焊接呢?

  贴片电阻的焊接方法:

  1、预热

  将焊锡机接上电源,将电烙铁预热。

  2、识别

  贴片电阻的焊接方法大致是一样的,焊接点也很相似都是平 铺的两个接触点,但接触点中间有一条白线用以区分电阻的焊接点。贴片电阻的体积都很小,有的仅有两三根头发大而已。 电阻一般都是黑色的,在背面商标有相应的数字代表其规格。在电路板上也会有相应标识标出其位置。如在相应的电阻焊接点旁边标有 “R+数字” ,对应焊接上即可。

  3、定位

  先用电烙铁熔一点焊锡到其中一个焊接点,再用镊子夹取贴片电阻放置焊接点上,再用电烙铁熔化刚点上去的焊锡,使电阻的一端先焊接上,固定电阻。注意:电阻要正放在两个焊接 点正中间,若偏差比较大,要用烙铁再次熔化焊锡,微调电阻的位置使其正对中间即可。

  4、焊接

  先融一些焊锡到烙铁头尖端,再点去焊 接点的另外一段即可。

  5、修饰

  在焊接好贴片电阻后,观察其焊接点 是否合格美观。若不合美观,则应再焊, 在点适当松香,使焊锡表面圆润。

  6、清洗

  取绿豆大的棉花团,用镊子夹住,蘸取 95%酒精电路板表面的松香洗净。

  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就是贴片电阻的焊接方法。但是,由于厂家的不同,它的焊接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具体情况还是应参考实际厂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