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error

楼主(2019-02-22):
重启之后信捷PLC呈现ERROR状态(之前是好的,与力控连接),于是我们同事拿回来了,还能不能救回来?

从右往左,power,run,error。上图power和error灯亮。

然后重启几次后它就变得只有power了。再重启几次它就又变error了。现在与软件就是通讯不上(虽然呈现的是power,但一直都没有run,软件运行显示脱机),把上面这块板与正常板对调,这个板不行,下面的板是好的。各位大佬,这还有得救吗?(把后面的3V纽扣电池测了下,3.08V没什么毛病)

网友A:
没办法,还是拿去返厂算了。

网友B:
找2的,看看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估计是某个元件挂了,最好返厂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