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与Q03UDV直连

楼主(2019-02-22):
Case:

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网口,与Q03UDV上内置的网口,用普通网线进行通讯。

采用以太网直接连接的方式访问CPU。

问题:

以前,“connection test”,弹出成功连接。现在弹出无法连接的提示。信息内容与不连接网线的提示相同。

请问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是否碰到相同问题

网友A:
有的 这很简单的

网友B:
下面那么多可能的原因,一个个试一下呢

网友C:
地址有误被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么多可能的原因,一个个试一下呢

切换成‘通过Hub方式’,将本机IP地址配成.3网段,连接测试就可以通过。

所以以上原因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地址没有设定,是自动获得的方式。

网友E:
试一下将本地地址设定在同一个网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