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导线连接器

楼主(2019-02-22):
  导线连接器是一个连有线束的插座,所有传感的接线端子都使用专用接口,控制电脑ECU和外部所有部件的连接都是通过ECU上的连接器,而线束中信号的转接使用的也是线连接器。因为现代汽车由于电控器件的不断增多,其连接导线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呈增大趋势,为保证导线连接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导线连接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电控汽车中,控制电脑ECU是控制中枢,线束是控制系统的神经网络,那么导线连接器则是电路线束的中继站。然而连接器除具有安装方便,接线准确之外,在使用中也时常出现故障,而最为常见的故障则为接触不良从而导致“网络”信号传输的中断,直接影响着电控汽车良好性能的正常发挥。所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认识导线连接器的相关知识。

  一.导线及连接器断路

  导线及连接器断路故障,可能是由于导线使用中折断,连接器接触不良,连接器端子松脱造成的。由于导线在中间断开的故障是很罕见的,大都是在连接器处断开,因此检查时应着重仔细检查传感器和连接顺处的导线,是否有松脱和接触不良。由接触不良而引起的连接器断路故障,常是由于连接器端于锈蚀,外界脏污进入端子或连接插座,从而造成接触压力降低。此时只要把连接器拆下,再重新装插上,以改变它的连接状况,使其恢复正常接触即可。

  二.导线及连接器短路故障

  导线及连接器的故障也可能是由于线束与车身(地线)之间或在有关开关内部短路所造成的。检查前应首先看在车身的导线连接器固定是否牢靠,然后便可按以下两个步骤进行测试;

  1、检查电线通断: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导线连接器,再测量连接器相应端子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不大于1欧姆,则说明电线正常,以便进行下一步检查。在测量导线电阻时,最好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轻轻摇动导线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同时注意,对大多数导线连接器、万用表表棒应从连接器的后端插入,但是对于装有防水套的防水型连接器表棒就不能从后端插入,因为在插入时稍不小心便会使端子变形。

  2、短路的电阻值检查: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导线连接器,再测量两侧连接器各端子与车身间的电阻值。测量时,表棒一端搭铁接车身,另一端要分别在两侧导线连接器上进行测量,如果电阻值大于1欧姆则说明该电线与车身无短路故障。

  三.连接器外观及接触压力检查

  首先应逐一拆下各导线连接器,检查连接器端子上有无锈触和脏污,对锈蚀和脏污应清理。然后检查端子片是否松动或损坏,端子固定是否牢靠,在轻轻拉动时端子应无松动现象。反之如果在哪一个座孔中的插头端子拔出时比其它座孔容易,则该座孔可能在使用中会引起接触不良的故障。检查时还要注意以下四个事项;

  1、连接器的检查必须在点火锁关闭的状态下进行,否则会因自感而烧坏有关机件。

  2、拆下导线连接器时,要注意松开锁紧弹簧或按下锁扣,不可硬拉硬拽,装复时,应将连接器插到底并锁止。

  3、对于防水型连接器在拆下检测时,应注意小心取下皮套,安装时防水套应到位,否则,可能因水进入连接器而导致电路故障。

  4、在用万用表检查连接器时,表棒插入时不可对端子用力过大,以防因端片变形而引起插接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