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光耦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2-22):
光耦继电器属于固态继电器,一般电磁继电器靠电流通过线圈使铁芯变成有磁性的磁铁吸合衔铁,从而使相关的触点动作控制负载的通断,而光耦继电器没有触点,其工作原理与光耦有点类似。

G3VM-61VY3、G3VM-61E1、G3VM-402F 继电器

发光二极管用来向光电元件放射光线,光电元件接受光线并控制输出场效应管导通或截止。光耦继电器还有另一种可控硅整流管输出,它的负载电流比场效应管更大,后者可达到数安培,而前者可达到几十安培。

相对于电磁继电器,光耦继电器由于没有触点引起的磨损,使用寿命是无限的,同时也具有无震动、无切换声音等特性,与电磁继电器一样可控制各种负载(灯泡、发光二极管、加热器、马达等)。

(输出导通状态下)当解除施加到光耦继电器输入端的电池时,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将停止发光,由于光电元件不再有光线的照射,光电元件的电压将下降,当从光电元件供给的电压开始下降时,通过控制电路导致场效应管上的电荷快速放电,继而使场效应管不再导通,负载被断开,灯泡不发光。这个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称为复位时间。

(输出截止状态下)当电池通过限流电阻施加到光耦继电器的输入端时,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将发光,发出的光照射到对面的光电元件,光电元件根据光的强度将其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同时控制电路向场效应管的栅极充电,当栅极的电压达到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时,场效应管开始导通,灯泡发光。

这个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称为动作时间。

由于前后两级采用光电耦合的方式,因此输入输出间的绝缘电阻非常大,通常最小1000M欧姆。

光耦继电器的优点:

1、无机械触点,故不会出现触电磨损,使用寿命是无限的。

2、无动作声音,安静环保。

3、无震动和弹跳,防震抗摔。

4、体积小,安全可靠。

5、AC/DC兼用。

6、高速切换。

7、低放电电压。

8、低动作电流,低开路时的漏电电流。

9、输入与输出间完全绝缘。

10、可控制各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