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9-02-22):
新人求助老前辈,信捷的PLC控制步进电机用的程序是DDRVA绝对定位指令!信捷PLC每驱动一次这指令就要清零D8170     这时我连接了触摸屏,显示距离,但是我在一次驱动一次就会清零 不知道怎么保存和写了 请老前辈们指引下!小弟在次谢谢!

网友A:
同为新人,刚看到这个贴。DDRVA指令不用每次清零吧,只在开机写段回原点程序后续就不用每次回原点了。要保存D8170数值的话,你通过M8000,把D8170传给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我们常用XC5系列,断电保持继电器D4000-D79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人,刚看到这个贴。DDRVA指令不用每次清零吧,...

同为新人,我试过开机好像不能用DRVA回原点,要么用ZRN,要么用DRVI回原点清零后才能用DRVA指令正常

网友C:
为什么要清零

楼主(2019-04-19):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人,刚看到这个贴。DDRVA指令不用每次清零吧,...

谢谢   我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同为新人,刚看到这个贴...

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用的不对还是什么   在带步进电机的时候总要用时间去连接不是(好像是太快连接不上)不行。